换色带

楼主(2011-09-23):
松下KX-FP343CN传真机  怎么换色带?求大哥们详解!感谢

网友:
新手还是客户哦,这头不会怎么修机器啊
343是碳带,不是色带,新的碳带有两个管子,一根蓝一根白,蓝得一头有齿轮,一头没齿轮,蓝得放外面,有齿轮的头靠左边,另一管放里面的槽

网友:
我是修电脑的,传真机从来没有接触过,因为要给客户换这个东西,所以来问问,研究研究

网友:
有两个管子,都有齿轮啊? 不过齿轮不一样

网友:
蓝色在上面  白色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