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1-09-23):
一华硕笔记本N71JA的板子  插上电源  开关按钮是哪个呀?怎么都找不到哦   求高手帮忙下

宇光 -4 看准本栏目不是笔记本维修

网友A:
不会吧,修电脑的会找不到开关

网友B:
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不知道开关还怎么修呢,,一般都是很明显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修电脑的会找不到开关

还真没有开关的   我这只有主板   没有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搞笑的吗?

开关不在板子上啊     有些板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有开关的   我这只有主板   没有整机

那你要看下是不是有开关小板啦,有很多机子都是有开关小板的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无SW1或SW得标示,华硕主板上一般都有的,短接那个节点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