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不通电

楼主(2011-09-23):
AOC TFT19W80PS不通电,测过300V产生了,但是12V5V但没有产生。电源芯片是LD7552DPS启动电压也没有产生,我换了个LD7552IS上去也没有电压产生。求高手帮下忙

网友:
看一下启动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是不是那个0.X欧的?

网友:
周边元件没什么问题  直接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