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E1T BIOS

楼主(2011-09-23):
sony vgn-cs25h.zip
这个机子是我修好了,才备份的,是时钟坏了,,板号为DAOGD2MB8E0
哎上图那嘛烦啊,,,所以不上了,,大家下载时看清板号吧 南桥是IBM的
文件

网友:
这个和3E3T的BIOS 是一样的么????谢谢了

网友:
是一样的,这机子前面写了一个型号,后面也写了一下,,,
你要是不确定是不是,,还是看板号吗,,,板号就在硬盘下面

网友:
PCG-3G1T行吗?

网友:
可以的,这个系列的笨笨都可以的,我试过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