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1-09-23):
从维修的ATX电源中拆下的,估计这个电阻有问题,万用表测0.9欧,按色环查,有点弄不懂,特请教各位DX!

网友(点评):
18.8欧姆,楼主可用刀片刮开中间。露出导层,从中间向两边量,确认电阻的大小和好坏

网友:
如果真只有0.9,那就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应该没坏,看色环是棕银银金绿。只是看不出来哪边是第一环。阻值应该是0.1或者是0.5 这是个保险电阻。没断路就应该没坏,楼主再查查别的吧。

网友(点评):
五色环电阻没有棕银银金绿这种的,也许是棕灰灰金绿,银跟灰容易混。

网友:
没坏 电阻一般坏都是开路的

网友:
同意四楼的看法,第一环是棕色!

网友:
颜色看不大清楚,按经验如果是接在低压输出端是负载电阻,阻值在15欧左右,如果是高压端,那应该在1欧以内

网友:
第三环比较清楚为银色,倍值0.1,应该是个1点几的电阻,如果第二环是黑的话就是1.0的。电阻坏了都会阻值变大,你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但是电阻和标称值比较偏小!

网友:
0.9说明是好的。

网友:
这个查过的 没坏

网友:
3欧内~不上这个也可以吧

网友:
9欧还坏啊      只有增哪有减的啊

网友:
这个肯定没有坏,是10欧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没有坏的!

网友:
18.8欧正负0.5%

网友(点评):
如果色环是:棕灰灰金绿的话就应是18.8欧的。

网友:
电阻不常坏,只有断开的话才会坏,只有电阻被烧断,电容被击穿,少有电阻被击穿的说法。
楼主这电阻应该是保险电阻,也就是限流电阻。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40843172/QQ/WinTemp/RichOle/03XD49NQ@R9E1U5M@E([JZK.jpg 不知对否

网友:
去百度下载一个色环电阻计算器不就OK了。楼上几位已经给出结果了,电阻只有烧断开或阻抗增大的,烧到击穿的电阻真的比中头彩的概率还要低,楼主测量时还得注意你万用表的内阻啊

网友:
该电阻是1欧母3W的保险电阻!测得阻值0.9.说明该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十分感谢!,但是对于电阻的色环辨识,还存在一些困惑,1、阻值第一环判断,现在有很多电阻,标识不清楚,很不好判断;2、颜色上,银和灰、白,橙和黄等,颜色上有时无法区分。首先说明,我不是色盲啊,可能功力不够,阅历太少了吧。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