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 能开机 不显示

楼主(2011-09-23):
  能开机  电流  跑到 1.8A  就掉到0.05   待机的时候了    加焊了  北桥  。  换了 CPU 供电IC    不行   ,       那位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   老大 给出个招啊

网友:
不拆了测试一下,谁能帮你。保计有短路,好好查一下。

网友A:
   哪位老大给个E42的电路图也好啊

网友:
板号说一下。

网友:
if00/jet02la-3541p

网友:
电路图把你。自己好好查查吧!哎。平时我想找个图都难!帮帮你们吧。希望下次我要的时候你们都帮帮我!

网友:
重点查屏供电和显卡这块,cpu 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还是好心人不较多啊。

网友:
不是心不好,是技术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老大给个E42的电路图也好啊

像这种情况很少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