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引起的掉电,HP CQ40进系统10多分钟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1-09-23):
     客户送来一台HP CQ40的笔记本,说用10多分钟掉电,以前没有修过,是AMD独显的。拆开机器,风扇很脏,以为散热不良,报价说一个钟取机,没想到恶梦刚开始。
     清理完风扇,装好进系统,试了10多分钟,没掉电,打开电影放了半小时左右,又黑了,待机电流都没有。很明显是机器保护了,散热不良可以排除了。
     QL系列的CPU容坏,先换了一个,故障依旧,这机器北桥易坏,又是独显的,加焊北桥,显卡,还是掉电。只好和客户讲机器不稳定,过几天再来取,先放在一边了。
     今天比较闲,打开图纸准备好好查一下,没想到待机电流一下子变成0。18A,电都上不了,手摸主板上的各芯片温度,发现PU301烫手,正打算更换PU301 ,无意中发现VL 5V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PC311颜色不正常,用万用表测两端阻值是0,下了这个电容,VL电压阻值正常,原来是PC311漏电,引起VL 5V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TPS51125经典芯片,无待机时先查它查它必查线性5V是否正常,何必干桥即使想干先拿风枪扫扫不就行了
楼主的运气加技术确实可以,我就郁闷了有一个cq35的用电池上网,图片花,用适配器正常,有哪位大师指导下
有时是有点靠运气,
这机器修好的运气成分比较大,呵呵.
楼主的意思是电容穿了 如果漏电 万用表真不好测
不同意楼主什么都不做就开始做桥之类的。最起码基本电压正常后
技术好,也要运气好才行

网友(2011-11-12):
1KB
我想知道怎么用万用表查电容漏电

网友:
太牛了,电容漏电都知道!
嗯 不错 应该多一些这样的文章
技术加运气。。。
楼主视力还真的不错 功底非浅啊
楼主 运气加技术 啊 哈哈
楼主修好此板返气占很大份量,如果不是发现先机偏高,一个小电容漏电,修死你,哈哈
楼主眼神不错啊
高人啊。。。值得学习
哎 真是高手 佩服佩服。。。

网友(2011-09-23):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查。

网友(点评):
运气好,省了不少工夫!

网友:
哦,好明白了!

网友:
高手!让我早就迷茫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如果不是待机突然变大了还真不好查啊。

网友:
这种情况真不好查,要是我还不好弄!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是不太好查啊!原因太多了,不过楼主也够仔细的了。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时好时坏,掉电什么的!太难查了!

大有同感中
有同感啊

网友:
确实很有同感啊。

网友:
楼主 厉害呀 这么仔细的检查  我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
应该可测芯片的工作条件测出来吧!

网友:
要是不出现不上电的情况的话,就不好修了啊

网友:
修这个故障要有功底,或者要有运气

网友:
不错,时好时坏最难搞
技术加运气,基本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了
修机有时候是要运气的哈

网友:
有一定功底+运气,正好待机在修的时候电容“发飙“电流大,不然楼主估计有得修

网友(点评):
楼主运气不错的说。。

网友:
现在机子做的质量太次了,电子科学发展的今天电子产品质量在大步倒退,现在电容坏的机子多了,以前的老机子什么时候总是出这样的问题呀,悲哀呀!换句话说这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是好事!

网友:
是哦,确实是好事,修过一最牛的ASUS,I3的,客户闲售后时间太长就拿过来了,
结果是上可调电源直接大短,爽哦。查后是一电容(这样就太一般了),关键是
电容的位置可把咋吓坏了:一头接在八只脚的MOS的一个脚上,另一头接在镙丝孔的
铜箔上,这可是新机器没拆过的哟,自此逢人讲华硕好的,那才一个喷啊

补充内容 (2011-12-1 18:13):
NYF:想理解这个电容为啥怪,知道一款新笔记本的出世过程吗,提个醒:样机应知道的喽

网友(点评):
现在机器做工是不好,今天一客户电脑才买3周就花屏,想退不给退。这事谁碰到谁倒霉。

网友(点评):
还没见过如此神奇的。。

网友(点评):
现在的品牌实在不让人放心啊。。

网友(点评):
螺丝孔也是接地的,这么接电容没错吧!

网友:
技术+细心+运气=成功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多学习了。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楼主有耐心,老天都开眼助你啊!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技术加运气呀。呵呵。不过能好就行了

网友:
遇到CQ40 INTEL的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将整板供电芯片全部加焊解决问题了
kernxn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滤波电容坏,颜色会变得有点黑,仔细看会发现,但仔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网友:
楼主细心,修机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这种情况真不好查

网友:
看来CQ40毛病真多

网友:
那个电容漏电应该芯片不工作吧 这个电容应该是后来坏的吧 以前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楼主是靠运气,目检到了! 不然还要下一番苦功夫!!!

网友:
仁宝的板子吧,0.18大短肯定有芯片发烫的

网友:
细心,我以后也细心点

网友:
这个电容我也换过

网友:
这种情况耐心细心方能拿下啊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样的机器 CPU换了!桥显卡都做了!最后居然是个小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不可思议!

网友:
电容太 难查了..

网友:
那是楼主没有做到:看 、摸、测试、代换的4点都没有做到叫什么厉害啊、首先就要看看元器件有没有明显的损坏、最后才看到、没有发现损坏起码要摸摸到底哪里发烫、根本是马虎、可以采用电击发啊、这个管用、动不动就认为是桥的问题
kernxn
时不时掉电,时亮时亮,难搞。

网友:
李立红
这机器本来就待机正常,可以进系统,只是用10多分会掉电。要不是放了五天,那个电容完全坏的话,还真的难发现问题,只是你没遇到这种机器吧。
详情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哈

网友:
要是那电容没有变色 你也应该发觉不到吧

网友:
那是楼主没有做到:看 、摸、测试、代换的4点都没有做到叫什么厉害啊、首先就要看看元器件有没有明显的损坏、最后才看到、没有发现损坏起码要摸摸到底哪里发烫、根本是马虎、可以采用电击发啊、这个管用、动不动就认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时不时掉电,时亮时亮,难搞。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哈,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这个电容出问题的。不过还是算长了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观察仔细 思路明确  如果看不到待机电流突然变大 查起来就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还是得心细眼亮才行啊。。。有时候没注意可能就走错路了。就绕了很远了。。还是思路决定一切啊

网友:
Lz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
运气不错啊,还好看到了,不然……

网友:
有时候其实问题就在眼前  只是没看到而已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呀,顶一下呀

网友:
lz 运气好呀 如果第二天 还是 10分钟掉电 那样能修出来就是高手了

网友:
这机器本来就待机正常,可以进系统,只是用10多分会掉电。要不是放了五天,那个电容完全坏的话,还真的难发现问题,只是你没遇到这种机器吧。

网友:
呵呵 暮然回首,居然来了个短路。

网友:
下了电容电压应该是比3.3V要高,而且还会烧后面的负载,特别是IO,楼主怎么不会出现啊

网友(点评):
感觉电容电阻为0是楼主在断电瞬间测到,不然不可能可以正常进系统的。。。。

网友:
高手啊,楼主很细心,很难发现的.

网友:
楼主厉害,电容导致掉电,太强悍了 顶你。  是我就直接换板子了  呵呵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楼主威武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发现那个电容的颜色是怎样的。

网友:
高人啊。。。值得学习

网友:
你也太牛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