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主板上用的普通电容和固态电容在同一功能的电路上为何容量相差巨大?比如CPU供电用的6.3V/3300UF换成固态的只有2.5V/560UF? 不考虑体积可以互相代换吗?

网友:
可能是固态电容稳定性更好吧,在代换时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有时候电容的极性也很重要的。

网友:
个人认为容量该取多大与用普通电解或者用固态电容没有关系,最多也就是考虑固态的容量缩水要小。

网友:
那也不至于缩水10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