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夏普XR-E825XA灯泡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9-23):
接到两台一样的机器,故障一样,开机灯泡亮一下就灭,再过几分钟灯泡会闪一下,过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灯泡坏了,换灯炮,

网友:
通病,我有元件

网友A:
给你元件型号GP2S40J0000F ,自己买吧,或者擦擦或者换了,焊接时间尽量短点。

网友(2011-11-04):
引用 网友A:
给你元件型号GP2S40J0000F ,自己买吧,或者擦擦或者换了,焊接时间尽量短点。

谢谢 !修好了~·你太厉害了

网友:
那个叫光电开关,是色轮传感板上的一个小器件

网友B(2015-05-14):
这个部件在投影仪的那部分? 我的投影仪是XR-2180X,故障差不多可是找不到这个传感器,它大概在什么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件在投影仪的那部分? 我的投影仪是XR-2180X,故障差不多可是找不到这个传感器,它大概在什么位置?

帅哥,这个东东在色轮上,一般一颗或者两颗螺丝固定的。很小的一个电路板,一般是3到4根线连接到主板上的。可以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帅哥,这个东东在色轮上,一般一颗或者两颗螺丝固定的。很小的一个电路板,一般是3到4根线连接到主板上的 ...

谢谢!已经找到,并修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