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过bios进系统花屏问题

楼主(2011-09-23):
特此请教各位大虾,显卡过bios进系统花屏,常见的是哪儿的问题?加焊了还是花,下面是不是就是显存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显存问题怎么修啊?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重新植珠,要是还花屏的话我就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