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1-09-23):
技嘉GA-945GCMX内存不过,主板复位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开机正常跑码C1  C3然后就停住了,复位后一样从新跑码到C3!南桥供电正常,6520已经换过了!难道是北桥,或者BIOS!先问问有没有修过的,明天接着修!

网友:
压桥开机,不行就刷bios。技嘉不能忽略bios的。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加北桥

网友:
可能是BIOS 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侧下阻止,正常就刷bioa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焊桥吧

网友:
刷BIOS吧,不行再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