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7525主板CPU风扇错误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1-09-23):
HP机子上的MS-7525主板CPU风扇错误自动关机问题,刷BIOS还是一样,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呀,高手出来帮帮助呀,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风扇插错了呀   有的主板有两个插的

网友:
看还有没有另一个插槽,有的换下试试,应该可以。实在不行,从ATX电源多余的插口拉个电压过去

网友:
就是呀 测下风扇的供电 看正常不

网友:
cpu风扇都正常呀
就是检测不到风扇

网友:
是不是断接IO的那个角就可以呀,大家帮帮助呀,是那个个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