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老本装系统后没办法装驱动!求芯片型号!

楼主(2011-09-23):
本来有套系统的是2000系统,我整来装Windows 98 耍,结果装好后好不容易把网卡驱动装去能上网现在!但是无显示卡驱动,声音驱动也没有!!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型号是 SONY  PCG-XR7  只知道CPU  PII   300左右  硬盘几个G  显卡肯定是集成!!!

现在急需Windows 98 的显卡驱动和声音驱动!求该机配置或者驱动连接!

该机可能是日本的机器,在内地找不到该机配置!
谢谢哦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下,应该可以的,如果还不行的话,用EVEREST这个软件检查下硬件型号。

网友:
有个万能驱动,对老机子挺好用的,你找一下试试

网友A:
这个上官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官网看看吧

日本的官网都去看过了,找到该机型但是没有声卡和显卡驱动,只有个猫的驱动!现在急需98驱动!唉

网友:
装XP也能耍的吧

网友:
我装不起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了,不支持98系统!

用“硬件精灵”探检一下型号,驱动要自己手动下载。

网友:
太老的机器装不起xp的话,真有些麻烦。98毕境现在驱动太难找了!

网友C:
该机最好装2000版本,稳定极了,我以前搞过,系统好像自带有驱动

网友D:
装个SP2的、、、、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就搞定了

网友:
按硬件ID装,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机最好装2000版本,稳定极了,我以前搞过,系统好像自带有驱动

试过ghost   2000 和    XP    都装不上!提示找不到硬盘!
光驱又是坏的,没有办法纯净版系统!

奇怪的是ghost   98系统又可以装!它以前就是2000系统,,,什么都正常,有声音有显卡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个SP2的、、、、

试过SP2  FA32   XP都试过!   ghost完系统重启就显示找不到硬盘!

网友(点评):
去官网找一下吧,我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sony官网提供驱动,到官网去下载。

网友:
砸废铁更值钱,还省了不少力气

网友:
这个本子装起来能干什么啊???打扑克就死机了哈哈!!!建议你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