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1-09-23):
今接客户一块老845PE主板说是开不了机,经上机点亮确实有电源无显示,插上诊断卡和小喇叭跑码到C1后出B0且电脑喇叭无任何声音.经查B0有两种解释:A:NQ虚焊 B:内存不加电.现论断卡跑过C1后说明北桥和CPU通过自检,问题应该在内存加电问题上,加电测量15N03效应管S极供内存电压为1.96V,明显偏低,D极为3.39v说明供电正常但输出极电压不够规定值2.5V,确实场效应管损坏,找个N3055的替用安装再加电测量S极电压为2.49v正常,故障解除。

网友:
不错,不过申请转正要带图的,最好补图上来。

你那个场管应该是不良,算不上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