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电流问题

楼主(2011-09-23):
看到很多资料都有说主板电流多少多少,掉到多少多少安之类的,看到这些心里就想主板的电流要怎么测?总不能串电流表在电源线上吧?而且那么多种电压,要串在哪种上?

望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点评):
修电脑是用的可调电源,来代替原来的适配器。上面有指针,可以清楚的看到电流是多大,电压是多大

网友:
说的是修笔记本吧,用可调电源,有数字和指针两种,很直观的,两个表头,一个点流,一个电压

网友:
哦,笔记本倒是可以,台式机就想不通了

网友A:
想什么呢,,普通的台式主板看什么电流,无聊呀,,笔记本有可调电源在那呢,

网友(2012-02-13):
引用 网友A:
想什么呢,,普通的台式主板看什么电流,无聊呀,,笔记本有可调电源在那呢,

台式的没有什么电流可升降的,主要还是看经验。笔记本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