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09-23):
华硕W7SG
   触摸板和左右键都不能使用,查得触摸板时钟不正常。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得有时钟,但是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触摸板不能使用。
但是左右键也不能使用,百思不得其解。
应该是先有触摸板时钟还是要先检测到触摸板在发出触摸板时钟呢?
       更换了I/O故障不变。

    求思路。

网友:
嘿嘿  我来给你顶上去  那么快就到家了啊

网友:
换触摸板试试啊

网友:
你用示波器顺间就没信号,可能是你探头衰减过小,电路停振了,并不是电路不工作,你在从设置一下试试看,有时候我在测晶振时遇到过,一侧就停整了,

网友:
排斥排线没有。。触摸板不能用 主板坏的机会很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