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键盘问题

楼主(2011-09-23):
修道其他机器的键盘不能用大部分都是IO 键盘接口排容漏电,还有就是触摸板。还没有修到其他,问题。
MAC 1181
板号 K36 intel的芯片组
但是今天接到一个苹果的。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由于苹果的机器接触的很少。看电路图好像只是通过两根数据线传输的。不知道是不是IC2总线。还是想USB哪一类的数据线。搞不懂。

USB2_GEYSER_P   USB2_GEYSER_N这两个估计就是通往键盘的数据线。
然后就搜索图纸。查到这两个信号知道两个地方

看了大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两边有等于号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信号就到这个没有到其他地方。然后就查了USB_TPAD_P 这个信号发现是到南桥的。。

难道苹果的键盘不受IO控制。直接受南桥控制。就像USB键盘一样。这样也可以证明上面的键盘接口不是I2C总线。而是USB数据线
这个机器我换了IO(听一个师傅说的,但时没有查图纸,就直接换了)后来不行。现在感觉就像南桥。但是南桥没有换了。
本人不想随便换东西。但是又没有什么思路。希望前辈们多多帮忙。好让我们刚学的多个修苹果的思路。小弟在此谢谢。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苹果的键盘到底受不受IO控制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USB信号,受南桥控制的,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上次拆开一台差点装不回去,键盘螺丝一大堆

网友:
今天下班了。明天加热试试。大哥你还知道。苹果的机器IO到底跟键盘有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对苹果的机器也不太了解,单看这个机子的键盘和IO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如果照你这么说 貌似真的跟IO扯不上什么关系。USB总线控制 那就是桥了 你做桥的时候试试取下桥的时候数据是否无穷。

网友:
看你图纸真还不是受EC控制

网友:
现在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无语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没拆过这鸟机器的键盘排线容易被拆坏

网友A:
大哥IO 换了还是不行。大哥你还能知道苹果的键盘是不是IO控制。在这个问题上本人一直很纠结

网友(点评):
苹果的电路和其他机器一样的,你量一下键盘的对地阻值。或者量一下他是同向那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IO 换了还是不行。大哥你还能知道苹果的键盘是不是IO控制。在这个问题上本人一直很纠结

一般通向那里都是由那里直接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通向那里都是由那里直接管理的、

大哥苹果键盘就两根数据线通南桥的。 K36 Schematic

网友(点评):
加我qq吧,你说得我也是蒙蒙的了、、、、、、754715562

网友:
看你的图纸是南桥发的信号,是南桥控制的!量量那组USB信号有波形不

网友:
苹果的键盘最容易坏了,直接换键盘吧!不用修主板,这个键盘里面有电路的,其实他就像是一个USB键盘接到USB口一样!不用想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