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收到一台HP V3000 945集成显卡的机子,刚开始是不稳定,偶尔会蓝屏或不亮,用到最后一次就再也开不了机了,内存换过。待机电流是0。028A,开机后电流是0。645A,之后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开不了机

网友:
去掉那个内存,还会0.645吗?

网友:
楼主是AMD的机子吧, 那个机器通病是北桥虚,加焊北桥、

网友:
你换CPU试试,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945是Intel芯的吧,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去掉内存也一样,这机子是945集成显卡的板子。

网友:
INTEL T2250 的CPU。

网友:
不行的话 北桥虚了

网友:
你修出来了大家分享啊

网友:
g现在是修不出来啊,修得出的话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