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500加电不显

楼主(2011-09-23):
DS2 Intel 48.4w002.031的板子,加电到1.0,内存供电MOS管旁边的电容短路了,换了电容,能加电,跑1.0左右不显,上内存打阻卡有一个VDD 1.8V,VREF为0.9,正常吗
DELL
Intel

网友:
REF我记得一般为2V吧 VDD1.8是输出的把,0.9 你是不是量的排阻啊????

网友:
噢,那估计还有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