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30 外接有声,耳机无声

楼主(2011-09-23):
如题,发现功放是APA2057A   H代表功放从接耳机的线,HL_out  对地336  HR_out 对地无穷大,这个是功放坏了吗

网友:
应该不是功放的问题,查查接口

网友:
这样的是不是很难修的,,

网友:
要测IC脚的对地值才准,中间一班加有欧耦合电容。

网友:
对地我是打的IC脚啊 耦合电容 是那种没接地的电容吗

网友:
有料得花声卡攻防换了再 说

网友:
这个机子真是郁闷,耳机不想修了,本来是硬盘坏的,硬盘换个320G的,装系统蓝屏,我以为是SATA2的原因,跳到SATAT1也不行,蓝屏代码每次还都不一样,上网搜了下,SIS的芯片组的,不支持大硬盘,原机120的,找了个160的换上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