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待机不正常,维修方法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1-09-23):
      今天修一台IBM T61的机子,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一下就跳到了0.08,然后又降到0.01(没有按开关).

一看这情况肯定是主板出了问题,接下来把机子拆开后,裸板上电,待机0.03直接掉到0,也不跳了,有时候插上电源直接待机为0,测到公共点没有电压,接着往上测,测到保隔的第一个场管没有导通,输入19V,控制也是19V,这是个P沟道的管子,控制极应在7V左右的电压才能导通,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是找到了,但这个管子是受哪个控制,有点晕,还想请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另把电路图附上

补充内容 (2011-9-24 17:32):
有谁可以说一下U61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吗
谢谢

网友:
查板上是否有短路 重点查遍布全板的十几个热敏电阻 还有一ExTPWR

网友A:
Q34的G要要分压才能导通,怎么分压呢?要PWRSHUTDOWN为高电位才能把Q79导通!Q79导通后才能把DOCK-PWR20_F经过2个电阻分压到Q34的G极!你Q34的G极也是19V就是Q79没有导通,PWRSHUTDOWN也意思就是说是低电位!PWRSHUTDOWN动作的原因就是:1过温,2欠压!如果机子过温和欠压的话PWRSHUTDOWN就是低电位的!还有个就是DISCHARGE要为低电位!DISCHARGE是电池放电是高电位,适配器放电是低电位!总得来说!就是你机子因为过温或欠压而导致PWRSHUTDOWN没有高电位出来。当然Q79和分压电阻坏了也不会分压的!

网友:
牛!!新手学习了。

网友:
3楼不错,理论很强呀,

网友:
后级短路也会是这也会是这样的

网友:
你好,我想过温是不可能吧,都还没触发了,我测了pwrshutdown电压是0V,这个是从东芝芯片送过来的,接下来是不是要查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啊,还有就是T61宽屏和普屏的东芝芯片能不能互换‘,还有就是东芝芯片主要查哪些脚,望指点

网友:
晕哦
IBM的经典隔离保护

网友:
不知道你技术怎么样,修IBM技术含量相当高点

网友:
公共电压没出来最好修了,仔细看下U61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看后级电压又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看看U61的工作条件,U61要正常工作发出一个高电PWRSHUTDOWN 管子才能道通。

网友:
这个机器的  系统的供电 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要努力学习咯。现在修机器大多数都是平经验感觉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4的G要要分压才能导通,怎么分压呢?要PWRSHUTDOWN为高电位才能把Q79导通!Q79导通后才能把DOCK-PWR20_F经 ...

那接下来要查哪里

网友:
下面的四个mos挨个换  不行就是 从芯片过来的电路  也有可能是电阻

网友:
这是隔离管没导通,图的左下方有两个信号控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