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热感报错 thermal sensing error 简单3步曲

楼主(2011-09-23):
今天收到一台T60 独显 开机报错热感 thermal sensing error  按ESC进入系统不到2分钟CPU温度上升到76度死机。CPU风扇0转速。。。
拆开机壳,首先换CPU试试T2080,装上去不显。。。后又拆下来,换T2300。显了。但还是报错。。。找到T60的图纸,找到温控芯片LM26 CPU 座子下面的那个5脚的,,,拆下来换了一个。但问题依旧。。
这下我就只能考虑到总温控芯片了。查了图纸,一看是1989。。。看着看着,突然下面看到了另外两个由H8发过来的,觉得奇怪。就找到这两个芯片,嘿。。过细一看。有个LM57有一只脚绣了似的。我试着用刀挂了一下,一看,果然是未接触到。(断开了)可能是主板受潮了的吧。但板体大致看不出来。细看才发现。。。量LM75第二脚居然对地值为1。。觉得奇怪。不知道大家有没量大过这里的值。。。电压没量。
后续把2脚刮了一下,焊盘已经挂干净了。然后飞了一根线下去。。清理一下,装U开机。。。哇。。心里一震啊。。。测试过了不报错了

后面没量这两脚的电压。这个是个失误。。。以后的记得量一下,做个参考。。。
这次的报错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好多种情况。但个个都要以最简单的方式先做了。不然会走冤枉路的。
这次的温控有4个:max1989 LM26 LM75*2 就这几个。估计其他的T60-61的问题也差不多是这里的问题。可能也有BIOS资料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就LM75

网友:
T60 T61还有遍布全板的热敏电阻

网友A:
你的经验非常之足啊

网友B: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T6d的板子修的真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经验非常之足啊

。。。。晕。。不算足啊。。只是把看到的见到的,实际的做了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T6d的板子修的真是不多

呵呵。确实不多。。。要么不坏,坏了就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