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使用问题

楼主(2011-09-23):
我以前没用过bga机器,现在用bga机器两次加焊都没成功,以前用土炮的时候,温度到了用镊子拨一下动了,就好了,现在用bga也这样,没走完就停了,但都没成功,是不是温度没到,里面的珠子没完全融化啊,急急急

网友:
是两个不同的机器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bga嘛  要调温度的呀 大哥

网友:
是呀,楼主你这样说,我们怎么帮你呀,我用的是380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如果可以动了,那肯定是珠熔了吗,不然不可能动的呀。

网友:
能动会不会也没有融化完全啊,我锡箔纸都包好了,温度曲线也没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师兄们都是等温度走完了才停的,我是拨动了,过一会才停的

网友:
现在买BGA多少钱啊

网友:
能动就是化了,,,,没有问题的,,

我用的CF360

网友:
得多少钱啊  BGA 它没有怎么设置温度吗

网友:
锡化了,等把芯片拿下来,再停掉机器啊,或是机器再开个一会再停

网友:
温度到最高度的时候如果芯片还没有推动 可以把温度暂停 等推动之后再停止升温 进行冷却 新机器多用几次就熟了

网友:
温度没有调好,还要设温度曲线,时间,如果温度到了还没动,你可以把温度定在那里,就是恒温,一般是一分多钟,每个机器都可以定的

网友:
有个按钮可以把温度定在那里一分钟的。这样就有时间让它化掉了

网友:
温度曲线是怎么跑的呢?

网友:
温度和时间都需要依具体去改变的。。有时时间到了还不能取。可以延时。。。

网友:
最好是等他跑完了再说

网友:
这个你看看迅维网那个上的那个视屏培训,我看了好几遍,学到好多东西,祝你好运

网友:
温度的问题吧。

网友:
横温时间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动了没有,动了的话,估计做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