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不跑码 无CPU复位

楼主(2011-09-23):
     这台SL400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RST,上CPU量几有0.27V,但是PLTRST也送到了北桥,北桥供电,PWROK也有了,换了北桥和南桥还是不行,哪位高手能给一下思路,看还少了什么条件.

网友:
北桥换过不行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有些Cpurest有上拉电阻,看看是不是掉了

网友:
莫的捷径,按流程走撒

网友:
复位电压不正常啊,这个机器应该先刷BIOS,如果不好用,就应该是CPU或北桥的问题,复位电压要1.几伏

网友:
这机器 不好做桥

网友:
上假负载量的CPURST?   有的要上URST才有的吧

网友:
SL400的机器不好修,我有一台是显卡的问题,做了显卡现在机都不开了,都换了好几个桥了,头都大了、

网友:
上假负载CPURST没有电压,上U量有0.27而已,

网友:
这个板上没有上拉阻的

网友A: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
其它一切正常
仔细测量南北桥之间的互联总线
看是否有虚焊
断线
如果真的是HUBLINK BUS或DMI BUS的问题
楼主修好后务必通知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
其它一切正常
仔细测量南北桥之间的互联总线

那不是要南北桥全下了再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
其它一切正常
仔细测量南北桥之间的互联总线

那不是要把两个桥取了再量?

网友C:
用CPU测试卡或假负载测下CPU和北桥之间的阻值吧~~这个机器显卡不爱坏,而且这个机器封的那种破胶,不确定的情况下,轻意应该不要去先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CPU测试卡或假负载测下CPU和北桥之间的阻值吧~~这个机器显卡不爱坏,而且这个机器封的那种破胶,不确定的 ...

我这个是集显的,GM4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要南北桥全下了再来量?

楼主应该加强一下理论知识
可以用示波器抓信号的波形
也可以对地打阻值
建议去迅维学习一下

网友:
哥啊。。CPU如果假负载没电压。肯定得修电压咯。0.27这也不正常啊。。而且无复位的话按流程修。不要开始就做桥啊。。量CPU复位的对地值,偏小或短路的基本上是北桥,几率比较小。如果值正常。量PCI-RST 正常的话找北桥,或者上拉电阻。如果没有,查VCORE 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