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植珠,结果植成这个样子。 求高手指点迷津呀!~~

楼主(2011-09-23):
如图, 第一次植珠, 在浪费了半瓶锡球后,就得到这么个结果。 真是看别人做容易,到自已动手时, 才知道难呀。

先说下我的步骤:
1。 取下南桥。
2。 用吸锡线拖平焊点。
3。洗板水清洗干净。
4。用毛刷刷上焊膏(按照适量,均匀的要求,刷上薄薄的一层。)
5。用钢网植球。

前面的步骤均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植的球也非常的整齐。 问题就出在下面一步,这里我并非用的是直接加热的钢网。所以是取下钢网吹焊。

6。用风枪取下喷头吹焊。 我使用400度的温度(焊台显示,实际风口中心温度在300度左右)。 风力用2级(用手试过,感觉不是很大的风)。 由远至近慢慢加热。  结果总是出现以下两个问题:

1)。锡球在焊膏溶化成液态后,小部分在风的作用下, 会出现粘连的情况,即使不粘连。也会出现偏移的现象。
2)。有小部分锡球,在风枪热风下溶化了, 也不粘焊盘。更没有出现高手说的“自动归位”的情况。

最后还有个疑问,植珠是不是一定要植得锡球牢牢的粘在焊盘才算是成功? 还是仅仅稍稍有点力带着,在芯片翻转过来后, 不在重力的作用下掉下来即可。 因为要达到前者的,我必须芯片表面吹到220度以上才能达到, 场面甚至有点像烧烤一般烟雾缭绕,这样会不会吹坏芯片?  因为我在某视频中看到, 好像说植球不要用太高的温度, 但是我温度不高,根本就不粘。

请教高手指点下迷津!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不要放在散热器上吹 那样也不会归位 我刚开始练的时候 我也是怕把桥吹坏 放到散热器上吹`死活都吹不归位`
楼主的情况 属于焊膏放多了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刷完 然后用名片或什么的轻轻刮掉多余的 能看见上面有一层薄薄焊膏 不能多也不能少 温度320度左右风速0或1左右 吹的时候你看着珠子会明显
是不是你的锡球是假冒的啊,看样子好像没溶化似的。
第一次有这个效果已经不错了,熟能生巧,多做几个就上手了。
提醒一下,风枪也很关键的,俺用990D,330风速2,一般很少掉珠的,其它要慢慢来的
用师傅的一句话说就是“动手能力不强”,我们植球跟你的方法一样,不过我们抹焊膏都是用手的,抹焊膏个人觉得最关键了,多了一吹它们容易互相粘连,少了它不粘焊盘死吹他不归位最后爆桥
这个好像锡球还没有完全熔化啊!!不要怕烤坏芯片,拿几片垃圾主板的芯片练练手就行了!360到380,直接转动吹,吹到锡球自动复位为止!慢慢就会上手了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半瓶算什么,就算是十瓶二十瓶,只要能把技术练起来,都值得了!

网友A:
兄弟,焊膏不能过量,一点点就行了。风力调成一级,基本不要多大的风,只要温度不要风度。对了,你第6步说的喷头是什么啊。你是什么牌子的风枪?

网友B:
多练练吧,焊膏也很讲究的,我用的就是基地的无铅那款,很好用,焊膏刷少一点,能少尽量少,多一点都不行,多了就像你现在这样,珠子会跑的,风枪不要开这么大,350度就好,当然无铅的可以开大点!!

要锡球自动归位其实也不难,就是在你加热的时候,看到锡球开始融化了,便暂停加热,等待几秒后确认珠子推不动了。再刷上一层焊膏,这次刷多些无所谓,刷完以后再加热,你就可以看到前辈们所说的壮观景象了,记住,要在锡球已经开始融化的时候暂停加热,这样锡球才会粘住,不然刷上焊膏以后还是会跑的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认为问题有二点:
1.“这里我并非用的是直接加热的钢网。所以是取下钢网吹焊。”自己在加焊时是带钢网一起吹的(初练习时)。
2.“我必须芯片表面吹到220度以上才能达到, 场面甚至有点像烧烤一般烟雾缭绕,这样会不会吹坏芯片?”这是必须的,只要时间不要太长就不会吹坏芯片(多练习后可以凭感觉经验判断)。

网友D:
半瓶,人才啊。植上去那桥也坏啦。

网友:
不要打击新手奥! 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焊膏不能过量,一点点就行了。风力调成一级,基本不要多大的风,只要温度不要风度。对了,你第6步说的 ...

焊膏上多上少我都试过, 上少了不粘锡,上多了连球。 不知道是我的焊盘没处理好。还是焊膏的问题。

就是普通的风枪嘴哦。

我用的是高迪的952焊台。

我有点怀疑是焊膏的质量不好, 我用的是哪种10块钱一圆盒的哪种焊膏。

网友(点评):
最好用BGA专用的焊膏

网友E:
还没有归位,吹一下就归位了

网友:
风枪一定要垂直,风量要小,用报废芯片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练练吧,焊膏也很讲究的,我用的就是基地的无铅那款,很好用,焊膏刷少一点,能少尽量少,多一点都不行, ...

回头我去基地买瓶焊膏试试。但是我怀疑是方法不对,不是焊膏的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成功的经验

网友:
锡球很贵的呀,老大{:soso__17885074200917416838_2:},用好点的助焊膏多做个就不难了

网友:
植株也是一门技术 也是要经验的     多练   多琢磨

网友:
株值得也太烂了吧

用了半瓶株  人才呐

就你能,人家是第一次,你第一次吹的时候呢,还意思说别人。

网友:
多练练吧.一将功成,万骨枯,会有很多BGA死在你手上的,堆多了你就成高手了.

网友(点评):
头像太牛X了。每次看到都吓一跳

网友(点评):
头像令我震静了!!

网友:
多练几次就好了,别心急。感觉你的风枪没掌握好,风量一定好小。均匀加热,注意观察锡球的变化。

网友:
晕 我都用94一盒的进口的,你焊膏太差了

网友:
焊膏有问题我吃过10元焊膏的亏啊,就买这上40一盒的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问题有二点:
1.“这里我并非用的是直接加热的钢网。所以是取下钢网吹焊。”自己在加焊时是带钢网一 ...

我的钢网不是直接加热钢网,很薄,一吹就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瓶,人才啊。植上去那桥也坏啦。

唉~这不还在学嘛,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归位,吹一下就归位了

我觉得植株焊膏图得多少太重要了,只有慢慢的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归位,吹一下就归位了

是不是还需要再上一些焊膏再吹?多谢指点

网友:
楼主。我支持你。继续干吧。头几次都不行。我开始的时候也这样。慢慢的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植的根本不行呀,,,

网友:
这个还是要多拿坏芯片练习,温度在300度,一级以下风量,最好买能加热的钢网,成功率很高,另外吹的时候,芯片可以放在一个小木块上,或是不太导热的东西都行,否则吹的时候会延长加热的时间,对芯片不好,一般两分钟就能吹好,

网友:
惨不忍睹啊~

网友:
我还没有做过,学习了

网友:
明显加热时间不够,这样看上去就是熔锡时间不够长。

网友:
哥在基地一个月就学会蜘蛛

网友:
焊油放的太多,你做的看起来像手工植珠一样的

网友:
只要多练习就行啦。。。

网友:
估计你的吸珠不是很好,第二你的焊油不是特别的好,第三多练习吧

网友:
还是去买个能直接加热的网子吧!

网友:
温度太高 桥容易挂,刷上焊膏之后放上钢网,洒上锡珠后不要拿下钢网直接用风枪吹,拿下风嘴,温度打到280——300度左右,我一般是打到285度的样子(我是有铅的锡珠),风力5档,旋转风嘴吹,锡珠融化之后先凉四十秒左右然后取下钢网,不要等他完全凉了之后再取钢网,那样很难取而且钢网也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钢网不是直接加热钢网,很薄,一吹就变形。

如果是这样的钢网,最好左右两边边上用两把镊子压着钢网,你一吹就变形是因为你风枪温度打得太高了,用280度左右的温度刚好,记住我说的温度不是实测风嘴的温度,而是风枪上面显示的温度

网友:
推荐买直接放到芯片上加热的小钢网,然后等锡珠焊牢后,马上把钢网取下,不要等太久,不然很难取下来,大概时间在冷却一分钟即可,效率会很高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注意钢网和芯片要干净,不能脏就可以,温度350度左右吧……

网友:
我用cf260植株,速度快,手工用风枪吹,珠子会跑,还得练

网友:
焊膏问题

网友:
锡球化了。在保持下温度。就自动归位了

网友:
我都是用钢网直接加热的。效果很好。

网友:
看看你的桥上的是否都有亮点(每个点上都要偶一层锡),这样的话机不会出现你那种现象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