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仁宝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我这有块HP CQ45  仁宝代工的板子,LA-4102P  板子待机时电流0.03   加电后掉到0.01   待机时没有3V/5V
按下开机后才产生3V/5V
想问大家的是仁宝的板子是待机时应有3V/5V 还是按下开关后才产生3V/5V的。
望大家指点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后面有短路啊,查一下后期的5v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具体的主板电路设计。、不是仁宝的就都一样

网友:
应该待机有3 5V

网友:
待机时就有3。5伏的,

网友:
仁宝的也不一定,要看具体电路,具体CQ45有没有我也忘了,你在论坛上搜索一下应该有结果!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明天EC到了,我换个上去试下。我怀疑EC有问题,换过了结果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
既然有图了,不是可以看的到是待机出的,还是上电后出的嘛?你可以先量量3V,5V的电感阻值吗!看看是不是后面负载拉低了!

网友(点评):
测过了,没有短路。

网友(点评):
按开机键后,3V/5V就出来了,没有被拉低。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点评):
都测过了,后极没发现有短路的。明天换个EC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