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只发出SUSB# 为什么不发出SUSC#呢。

楼主(2011-09-23):
一块联想 昭阳E43L 的板子,板号DALE9EMB8D0   雷击过的主板,开始测到EC时晶振一脚对地,测得EC和晶振全坏了,换过新的后,待机正常0.01 加电后到0.07不动了。  测得EC和南桥的工件条件基本都正常,南桥得到DNBSWON#后,只发出SUSB#给EC,而没有了出SUSC#。 EC得到SUSB#后没有转换出SUSON,是不是南桥有问题,还是俺有哪个地方忘记测到了,还请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9-24 22:00):
谢谢大家的回答,今天换个IBM的南桥,信号都出来了。能正常上电了,不过不知道哪的问题,背光开户信号没出来,我直接接了个3V,现在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看看EC又没有发出RSMRST#给南桥!都有的话就是南桥虚焊或坏了!该干桥还是要干的!而且EC是要收到SUSC#和SUSB#这两个信号后才发出SUSON的吧?EC只收到一个应该不会发出来得!

网友:
个人认为你的南桥是不是也是坏的啊

网友:
讲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点评):
EC发出RSMRST#信号了,南桥已经发出SUSb#了。只是SUSC#没出来,换个南桥就正常上电了。

网友:
再测量一下南桥吧,雷击的南桥有的很难幸免!

网友(点评):
是的。没幸免。

网友:
SUSB#和SUSC#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对应intel南桥的SLP_S3和SLP_S5,另外,你确定是南桥没发出来,还是SUSC#被后面的拉低了,这个信号有些机器会去很多地方的哦!有些休眠,温控,欠压等会拉低这两个信号中的一个,用来强制关机的!

网友(点评):
能发出SUSB#说明EC已经正常了,换个南桥就正常出来了。谢谢

网友:
另外,雷击的机器,EC都坏了,南桥这么幸运?EC工作是要程序的,所以必要时,也可以看看EC下面挂的ROM有没有坏!或者EC的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