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1 怪异黑屏求解!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11-09-23):
小弟今天接了个机子。HP421.客户说他之前他自己摔了一下。现在的现象是,能开机,但进入系统后就黑屏了。
我自己拿着试。
开机进到系统操作界面,就会黑屏。但是,外接显示的时候,就不会黑屏。笔记本上的屏也不会黑。
而且,插U盘,进PE,也不会出现黑屏的现象。
这种事儿,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请问一下各位,这种情况,倒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ghost 系统后把所有的驱动先不安装。然后用驱动精灵驱。看看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慢慢的排除屏线和屏还有高压板。如果是主板的问题只能看看给高压板供电有没有。主板上显卡有没有虚焊。

网友:
先装系统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外切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用U盘,进PE,不黑屏。

网友A:
摔的机器  就是不稳定  先软后硬

网友:
有可能啦 会把硬盘摔有问题了  系统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的机器  就是不稳定  先软后硬

遵循师兄你先软后硬的思路
已修复,重新安装系统后搞定。

网友:
哈哈下次就知道怎么办了  再重要的钱可以收到了

网友B:
装系统竟然可以修好,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竟然可以修好,少见

在我想来,这种情况纯属个例!

网友:
相对于摔过得机器,出现奇怪的问题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