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屏幕亮度低,不是暗屏

楼主(2011-09-23):
T60P屏幕亮度低,不是暗屏,换灯管后照旧,原装、通用高压板照旧亮度低,可以调节,就是还是亮度低,只接灯管,亮度还是上不去,不知道需要换什么,反光板吗?各位大佬帮帮我

不会是我这个批次进的灯管都不行吧

网友:
找一块新屏 把灯管接到T60P的高压板上 试试看亮度是否正常  如果还暗的话那就和灯管没有关系了 查查高压板调节亮度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找个新的灯管换上试下

网友:
怀疑背光板的话,先单独外接高压条点灯管,不要开启笔记本,这样没有图像出来的时候,看下背光是否正常。如果此时正常,笔记本出图以后不正常,那就就显示部分的颜色调配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