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集显945芯片放电能开机进系统,再开显示logo掉电

楼主(2011-09-23):
具体症状如下: 纽扣电池放电以后,插上外置电源,可以开机并且能正常进入系统,

关机。再想开机发现按开机键没反应了,拔掉外置电源(大电池没装),再插上,按开机键,开机见到logo马上掉电,

再按开机键想开机,又没反应了,再拔掉外置电源,再插上,又能开机显示logo马上又掉电,再按开机键没反应,再拔掉......

重复以上动作N次都是见到logo立马掉电,然后去掉纽扣电池放电,再插上外置电源,能自动开机进入系统。一旦关机症状就如上描述。

描述说被雷击过,但是可以正常上网。

后来换了一个南桥,发现一样的症状。但是发现没有声音。但是这个没有声音的症状是换完南桥才没有的还是原来就
没有的记不起来了,好像原来进系统测试都忽略了测试声音。

不知道现在该怎么下手了。

现在主板已经装进CD壳明天打算装给他算了。不知道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楼主和我遇到差不多,我的是V3000,945独显的,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关机再开或重启到LOGO就掉电,拆机看到IO被上家换过,还掉了几个脚,但都是空脚,加焊IO也一样,后来没修好推了

网友:
个人意见,如果确实被雷打过的话,把网卡换了吧!(有芯片的话)!
如果本来客户有声音的,换了南桥后才没声音的,或者不知道有没有声音,,这个最好再换个南桥试试,因为掉电的问题,可能还是跟南桥有关!
另外,这个故障也可以刷个BIOS试试!!

反正,自己认为还存在故障的机器,尽量把能解决的故障解决,否则下次再返修,也不是个好事!要么就直接放弃!换板!

网友:
我的也是取了CMOS电池有时能正常开机使用几次,但大多数是开机一显就掉电,想到刷BIOS,但那种BIOS没座不好刷就放弃了

网友:
追下RTC电路啦  既然放电可以上电  为什么不追下呢?

网友:
应该不是RTC电路,掉电应该是保护了, RSMRST#都消失了,

会不会声卡的问题?明天想再拆它出来把声卡给弄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