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手把手教你用示波器修板,不会用的就进来了!!!!

楼主(2011-09-23):
看到论坛有很多新手在问示波器怎么用,苦苦寻找示波器的教程.....以前用的大多是那种很大台笨重的模拟示波器,调节非常麻烦,几十M的价格都要好几千,小弟我也买不起,所以至今是只见过猪走路,没吃过猪肉。现在都是数字时代了,现在的一台数字示波器100M的不到两千MB可买得一台了,小巧、彩色、而且可说像傻瓜式的,操作非常方便面,只需测量时按下上面AUTO自动调按妞就行了。
其实示波器在实际维修运用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测量晶阵、时钟频率、检修PWM电路及一些关键信号的捕捉,快速准确锁定故障点。今天闲来没事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示波器实际维修的运用及所测到的波形。
主演:安泰信ADS1102C
配角:我是刚来的
首先先请主演先登场吧

第一:检修不触发故障主板时,可以用示波器测32.76825MNF的板)晶振是否起振,非常直观,非常准确,有些人可能拍砖:“用万用表测晶振的两脚的压差不是也可以判断其好坏吗?没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对了一半,有压差只能初步判断是好的,实际维修中也经常碰到有压差但不起振的故障,在没示波器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但如果我们有示波器,测其晶振两脚,会有一个正弦波,且下面标有对应的频率数值没有偏移,那么晶振肯定是好的。如图为实测32.768的波形

第二:在检修能上电不亮机故障时,首先就是测量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而如今的主板的供电方式大多彩用了PWM控制方式,用它来检测PWM控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也是比万用表更准确更直观,正常工作时的波形为脉冲方波。如:如图为CPU从电电路的脉冲方波,表明CPU电路正常工作

表明内存供电电路正常

桥供电正常

第三:对于主板不亮故障,如以上测完主板供电都正常情况下,就要检测主板各时钟是否正常了。这时示波器的作用更明显了,它能非常准确的测出该点的时钟频率的数值,正常为一个正弦波。万用表测也行,一般33M1.6V左右,66M0.6V左右,100M0.4V左右,只是个大概判断,当然没示波器来的准确。
如图为实测的33M频率波形(测量点可用打值卡上测,或在PCIB16测到)

在实际维修中,一般判断主板有无时钟,测量这PCI B16BIOS31脚有正弦波则说明时钟IC已正常工作,发出了时钟,主板时钟是正常的。(但不代表每一个元件的时钟都正常)
第四:此时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CPU的话,我想每个维修人员都不愿修这种板,因为连复位都有了,一般问题都出在细点的环节上,如总线故障啊,某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亮机,修起来确实是够头痛的,一般换IO,刷BIOS,做桥咯,不行扔一边咯。但如果有示波器还是很好找到元凶的,正常时我们可在BIOS13.14.15.17脚(为LPC脚),会测到如下波形

如果有此波形,说明CPU已经硬启动完成,并且可以正常发出寻址指令(也就是片选)选择中BIOS,调用它内部的POST程序去自检主板上的各个设备是否OK,此时主板一般都能跑码了,如果还是不跑码,一般通过刷写BIOS可以修复。
  反之如果不波形,说明CPU未正常工作,未能正常发出片选信号选中BIOS,我们知道CPU的这个寻址指令首先是先到北桥,再经南桥,再经LPCSPI总线到达BIOS的,所以我们检修时可从后往前推,此时可测PC IA34#的帧信号测有无如下波形
有则说明选指指令到达南桥,若无,则问题出在前面,可能南桥到北桥的HULINK总线有故障,或者CPU到北桥的FSB有故障,再或者CPU,北桥,南桥工作条件末满足等等….(其实此时还可以测下CPU和北桥通讯的ADS#信号有无波形来判断CPU是否正常工作,但此信号一般直连北桥,没图纸也不好测)
第五:对于能跑CPU档内存的板,可以用它来测内存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如OK会有下图的波形

和北桥通信的AD线是否正常,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第六:对于跑码正常不显显的主板,可以测VGA头的行场同步信号,如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演示完毕,这是简单的介绍了下用示波器修主板的一些运用,希望对新手有帮助,有不对地方请大家指出,大家共同进步吧,谢谢大家奉场。

 会员199642300鑫豆2024-12-10 00:36
 会员3940432元2023-1-15 23:23
 会员14328982元2022-12-28 18:16

凤舞九天。 + 10 赞一个!

网友:
      测试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些示波器上面按钮太多 还是日文的 根本不会调呀

网友:
看了帖子 突然想起自己买了一年还没用的示波器

网友:
不错,对刚使用示波器的新手很有用,谢谢

网友:
找个很久关于示波器的文章 吼吼 谢谢楼主

网友:
有示波器,学会使用示波器,在维修方面还是非常有用的,楼主说的测的几个信号对绝大多数初级的维修员开亮了路灯

网友:
好 我这有个模拟示波器一直都是摆设 明天搬出来试试

网友:
这个安泰信还真是便宜又好用

网友:
很好的教程,刚买的示波器还不会用,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不知道反应速度怎么样 测一个信号一般要几秒 我也想买个这样的 家里这个模拟100M想卖掉不知有没有人要1000米买的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像测晶振和时钟还好,可以先把主板加电然后,把探头放到要测试的地方。但是比如要测瞬间波形怎么办。比如bios CS 脚。FRAME 信号等。这些是不是要先调好示波器。比如时基什么的。然后把探头放到要测试的地方。然后开机。但是问题是这个示波器怎么调。这个时候按AUTO时没有用的吧。应该即是你按了AUTO后,这个机器说不定有瞬间波形,但是按了AUTO键后要过几秒才能显示是吧。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

网友B:
楼主,咋不继续讲述ADS#呢,我很期待楼主能用1102c打出ADS#

网友C:
楼主用横波   我们那边都是用点波   所以 有点不一样 但是知道楼主测的什么地方了  楼主可以尝试下用点波  也挺好看的  (*^__^*) 嘻嘻……

网友:
终于看到了关于示波器使用方法的文章了,不过希望楼主增加几个价格笔记本主板的示波器测试点.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像测晶振和时钟还好,可以先把主板加电然后,把探头放到要测试的地方。但是比如要测瞬间波 ...

捷波兄,感谢的你的回答。我也是这样测得。但是有时候不是所有的都能有用。我就是想知道原因。不然这个这么好的工具岂不是浪费了,它总有时候不准的。不知道大哥们怎么调的。

网友:
点波,还是看不懂,工厂用的示波器不可能用AT的吧!!还是楼主的这种直观点~!

网友:
数字大点波有点变扭。。好大的一个点呵呵。。不信找个打打看。。没有模拟的快和直观。。。我都习惯用模拟日立100M的。。。1800大洋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数字大点波有点变扭。。好大的一个点呵呵。。不信找个打打看。。没有模拟的快和直观。。。我都习惯用模拟日立100M的。。。1800大洋就可以买到了。。

只是数字的平一点。。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新手学习,老手温习呵呵

网友:
改天杀去买个波波

网友(2014-06-27):
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啊 说下 我这样一直在用 感觉什么都可以打的到波形啊

网友(2011-09-23):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横波   我们那边都是用点波   所以 有点不一样 但是知道楼主测的什么地方了  楼主可以尝试下用点波   ...

不好意思 刚刚点错了。希望版主删掉一个。
捷波兄,感谢的你的回答。我也是这样测得。但是有时候不是所有的都能有用。我就是想知道原因。不然这个这么好的工具岂不是浪费了,它总有时候不准的。不知道大哥们怎么调的。

网友:
进来看看,弥补下自己使用中的不足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买的数字示波器还不会用,这回好了,按照楼主的步骤,学习熟练掌握这些基本的测试点的波形,判断故障点,再次感谢!3Q!

网友(点评):
不错,又懂了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横波   我们那边都是用点波   所以 有点不一样 但是知道楼主测的什么地方了  楼主可以尝试下用点波   ...

这个不好意思 我们是工厂维修  不让带手机  所以是没有图的 我只能用文字来描述了

网友:
数字大点波有点变扭。。好大的一个点呵呵。。不信找个打打看。。没有模拟的快和直观。。。我都习惯用模拟日立100M的。。。1800大洋就可以买到了。。
同意楼主:
5.0
小呱呱
请问模拟的可以抓波吗
详情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只是数字的平一点。。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非常感谢,辛苦了

网友:
难得的示波器使用资料啊,劳驾楼主什么时候来个实例讲解

网友:
波波测试点,实用哦.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无限奉献。

网友:
楼主历害对每个信号波形说得这么清楚……

网友:
好文章,一段时间来都想买个波波回来用,这就算是售前的知识普及了,谢谢!
从网上看到ATTEN 1102C 和TEAK TDS320价格差不多,大家说哪个更好点,最好带些理由哦!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昨天看了这个帖子,跟你是一个型号的波波。怎么他说不速度超慢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809-1-1.html
有人说,模拟的比数字的快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刚来的
个人感觉吧,我用还行啊,你说有时要等好久才反应过来,一般是测错了才这样
详情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的,过来看一下,很好一篇文章。

网友:
不错的应用教程,但是个人认为以这个示波器的反应能力要想正再深一步的话这个示波器好像就黔驴技穷了!

网友: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波波什么牌子的。。

网友:
有更高一些的实际维修安例就好了

网友:
等生意好了,就想买台了。这样维修才准确,方便。

网友:
这东西太实用了,在网上找的资料都是些原理、面板按钮的用法,没有这样对着主板教使用,太感谢了,希望楼主再搞个怎样用示波器测笔记本的关键测试点的图教程,也就像你上面这样搞,讲得再详细点,顶!!!!

网友:
谢谢楼主,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今天终于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人啦

网友:
很有帮助 就是错别字多了点。。

网友:
楼主的功底确实很硬,希望今后能够多上点笔记本的关键测试点波形图,谢谢了!

网友:
看到论坛有很多新手在问示波器怎么用,苦苦寻找示波器的教程.....以前用的大多是那种很大台笨重的模拟示波器,调节非常麻烦,几十M的价格都要好几千,小弟我也买不起,所以至今是只见过猪走路,没吃过猪肉。现在都是数字时代了,现在的一台数字示波器100M的不到两千MB可买得一台了,小巧、彩色、而且可说像傻瓜式的,操作非常方便面,只需测量时按下上面AUTO自动调按妞就行了。
其实示波器在实际维修运用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测量晶阵、时钟频率、检修PWM电路及一些关键信号的捕捉,快速准确锁定故障点。今天闲来没事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示波器实际维修的运用及所测到的波形。
主演:安泰信ADS1102C
配角:我是刚来的
首先先请主演先登场吧

第一:检修不触发故障主板时,可以用示波器测32.76825MNF的板)晶振是否起振,非常直观,非常准确,有些人可能拍砖:“用万用表测晶振的两脚的压差不是也可以判断其好坏吗?没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对了一半,有压差只能初步判断是好的,实际维修中也经常碰到有压差但不起振的故障,在没示波器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但如果我们有示波器,测其晶振两脚,会有一个正弦波,且下面标有对应的频率数值没有偏移,那么晶振肯定是好的。如图为实测32.768的波形

第二:在检修能上电不亮机故障时,首先就是测量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而如今的主板的供电方式大多彩用了PWM控制方式,用它来检测PWM控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也是比万用表更准确更直观,正常工作时的波形为脉冲方波。如:如图为CPU从电电路的脉冲方波,表明CPU电路正常工作

表明内存供电电路正常

桥供电正常

第三:对于主板不亮故障,如以上测完主板供电都正常情况下,就要检测主板各时钟是否正常了。这时示波器的作用更明显了,它能非常准确的测出该点的时钟频率的数值,正常为一个正弦波。万用表测也行,一般33M1.6V左右,66M0.6V左右,100M0.4V左右,只是个大概判断,当然没示波器来的准确。
如图为实测的33M频率波形(测量点可用打值卡上测,或在PCIB16测到)

在实际维修中,一般判断主板有无时钟,测量这PCI B16BIOS31脚有正弦波则说明时钟IC已正常工作,发出了时钟,主板时钟是正常的。(但不代表每一个元件的时钟都正常)
第四:此时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CPU的话,我想每个维修人员都不愿修这种板,因为连复位都有了,一般问题都出在细点的环节上,如总线故障啊,某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亮机,修起来确实是够头痛的,一般换IO,刷BIOS,做桥咯,不行扔一边咯。但如果有示波器还是很好找到元凶的,正常时我们可在BIOS13.14.15.17脚(为LPC脚),会测到如下波形

如果有此波形,说明CPU已经硬启动完成,并且可以正常发出寻址指令(也就是片选)选择中BIOS,调用它内部的POST程序去自检主板上的各个设备是否OK,此时主板一般都能跑码了,如果还是不跑码,一般通过刷写BIOS可以修复。
  反之如果不波形,说明CPU未正常工作,未能正常发出片选信号选中BIOS,我们知道CPU的这个寻址指令首先是先到北桥,再经南桥,再经LPCSPI总线到达BIOS的,所以我们检修时可从后往前推,此时可测PC IA34#的帧信号测有无如下波形
有则说明选指指令到达南桥,若无,则问题出在前面,可能南桥到北桥的HULINK总线有故障,或者CPU到北桥的FSB有故障,再或者CPU,北桥,南桥工作条件末满足等等….(其实此时还可以测下CPU和北桥通讯的ADS#信号有无波形来判断CPU是否正常工作,但此信号一般直连北桥,没图纸也不好测)
第五:对于能跑CPU档内存的板,可以用它来测内存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如OK会有下图的波形

和北桥通信的AD线是否正常,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第六:对于跑码正常不显显的主板,可以测VGA头的行场同步信号,如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演示完毕,这是简单的介绍了下用示波器修主板的一些运用,希望对新手有帮助,有不对地方请大家指出,大家共同进步吧,谢谢大家奉场。

 会员199642300鑫豆2024-12-10 00:36
 会员3940432元2023-1-15 23:23
 会员14328982元2022-12-28 18:16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4-07-19):
每樣東西都進來學習,永遠學不完!!

网友(2014-05-15):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太好了 很给力
一般33M为1.6V左右,66M为0.6V左右,100M为0.4V左右 这个大概是怎么个换算法呢
此文甚好,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讲的太好了,好好收藏一下

网友(2012-07-26):
楼主好强大

网友:
凤舞九天。 + 10 赞一个!

网友(2014-06-17):
用的鼻涕吗?

网友(2012-08-06):
lgx
同意楼主
哈哈,我笑了。

网友(2012-06-01):
楼主身怀绝技呀。。
吓了我一条
你要吓死我啊。。

网友(2012-04-12):
气质不错 建议吹个更大的泡泡 然后哼着“吹吹吹个大气球 吹完了。。。。” 继续努力
恶心哦买

网友:
今晚我的饭钱省下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图像和人一样吗
力道太小,吹个泡泡真费劲!吹个更大泡吧!让他们看不见face!

网友(2014-06-19):
修东西用它很方便

网友(2012-04-15):
是啊,尽管我没有示波器,不过我看得全身火辣辣的
确实啊,对我们新人很有用

网友(2012-07-29):
纳闷啊 我连啥是波都不知道。。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08):
数字的可以设置---图像的现实方式吧,可以显示成点的形式
点波?把示波器当场强计用?
数字的示波器可以测点波吗,能不能上图说说呀!

网友(2012-07-22):
lgx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23):
哈哈,你是有经济头脑,放着升值是吧,啊哈哈

网友:
哈哈我的波波跟LZ一样,放店里几个月了好多灰,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2011-09-23):
找个很久关于示波器的文章 吼吼 谢谢楼主

这文章难找啊。。

网友(2014-06-19):
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了。。
是啊,我最怕的就是不跑码机器了

网友:
模似的波波是好东西啊。。

网友(2011-09-23):
这个安泰信还真是便宜又好用

好用不算。只是一般般吧。。
价钱还算可以。。但不是很好用。。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2012-06-18):
不怎么好用,反应很慢。
哥们儿是打广告吗?你的目的达到了,等资金到位了,买一台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卖了,你就后悔了,这个很慢的,很不习惯

网友(点评):
现在的数字波波反应也是很慢的。。 快的都比较贵。。

网友(2014-06-19):
有同感“怎么测未知的瞬间波形”
这些都是简单的,BIOS片选怎么调整示波器?
我的做法是 示波器一直开着 把探头放在要测的地方 (比如ami ios的 1#)然后启动 就可以看到片选信号了

网友(2012-02-16):
ADS一般的数字示波器打不出来。显示太慢了。
ADS#这个信号是CPU发出寻址指令的前提,一般的数字示波器速度是很难捕捉到的,模拟波波在这方面占优势
这个也是我想问的!不过我们远程,据说,有一节课上,喜哥就用1102C打出ADS#,,但是我一直没看明白!

网友(2011-09-24):
有示波器真好,是要买一个了!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给做一个笔记本的教程啊!用示波器修笔记本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好用吗?反应速度和测试精确度如何?想换一个数字的来用

网友:
我用的是模拟的,看来该换数字的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以前只听说过示波器很好用,但没看到怎么用,虽说贵点但值了。

网友:
楼主真是及时雨啊,明天正要用呢

网友:
好东西啊。。等买了这个宝贝   就这样来用。

网友:
有的人说高手是不用示波器的。现在看来点确不是。
是用示波器的才是高手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各个测试点都在什么位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优利德的波波好还是 。。。。你这个号

网友:
选自动量程就行了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写的帖子非常好 希望可以多写写

网友:
真打算 买示波器呢  不知道买什么的好呢   以前听说 数字的 用着慢  可 看完帖子  觉得 也挺好的啊

网友:
不错,我也很久没用示波器了,呵

网友:
如此好文,不得不顶~~~~

网友:
就是,就是,好是好。但如果再讲些测试点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对了。这种示波器不用调节旋钮的吗?

网友:
你个小尼超什么时候钻来的,ADS#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我没教过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刚来的”说过:“用好的,价格较高的示波器可测得呢!当示波器接地端接地,另一端接要测的地方,然 ...

你个小样,我没这样说过吧

网友:
哦!那样比较方便了!不过那种示波器叫什么名字呢!价位呢。谢谢。

网友:
帮助很大,谢谢楼主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很久关于示波器的文章 吼吼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了.我现在正苦于刚买的示波器用不上呢,谢谢啦!!(但我的示波器是50M的用法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不继续讲述ADS#呢,我很期待楼主能用1102c打出ADS#

大哥 您是说  找不到ADS脚  还是  抓不出ADS波形,

网友:
感谢您的精彩电影,感谢导演,感谢最佳配角。怎么就没人感谢你的幕后配角,一直在用手端着示波器协助你工作哥们,哥们您辛苦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个小样,我没这样说过吧

有吧?你不信去问小马他们。。。。。如果不是可能我听错了。。。。I` am   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吧?你不信去问小马他们。。。。。如果不是可能我听错了。。。。I` am   Sorry!

我是说片选信号,你在那混得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用,但也可以手动调节

我记得有!但是记性不是很好。。。。。这次得记本子里。。。麻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但是记性不是很好。。。。。这次得记本子里。。。麻烦一下。。。

你没加群吧,快加,我创建的群,不和你闲扯了,要聊在群里聊,论坛多讨论技术相关话题

网友:
我都想把自己那个泰克的示波器换成数字的了,虽然蛮新的,但是不怎么会用啊。没有AUTO键。。

网友:
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讲解的很好,有钱了买个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如雪中送碳啊

龙哥  还记得我吧,  808的 小胖

网友:
说的我都有点小晕!!!!了

网友:
再发一次!从网上看到ATTEN 1102C 新和TEAK TDS320二手价格差不多,大家说哪个更好点,最好带些理由哦!

网友:
终于对示波器有了一个认识了啊

网友(2016-03-05):
很好,学习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