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停在按F1那个画面,报键盘错误。Keyboard error or

楼主(2011-09-23):
跑码为26,不停地响喇叭。提示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图片是晚上照的不清晰,跑码是到26停住。最右边的蜂鸣器不断的响就像知了叫一样。

倒数第三四行为报错的字母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请问高手,应该如何解决这个故障。本人一时没有思路了,CMOS放电等常规方法都试过了故障依旧。等高手解答!

网友:
那是键盘鼠标口不管用啊,打键盘鼠标的1和5脚对地数值是否一致,键盘鼠标的5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以上都正常,则可以考虑更换一个键盘鼠标口,

网友:
键盘鼠标口的数据针和时钟针对地值都正常啊,为577左右。      再怎么查啊。

网友:
量一下5V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应该就是键盘鼠标口坏了,更换接口应该就好了,对了,主板小喇叭有没有报警,滴滴持续响之类的

网友(点评):
我贴子上面说了啊,主板蜂鸣器不断地响,就像知了的叫声一样啊。

网友A:
换个口不好的话,看看键盘鼠标口数据线上的排容先拿掉,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BIOS或者IO坏了,一样一样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口不好的话,看看键盘鼠标口数据线上的排容先拿掉,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BIOS或者IO坏了,一样一样 ...

量了一下键盘鼠标口的  1脚(数据)为0.1V
                                4脚(供电)为0.1V
                                5脚(时钟)为0.1V
请问再要怎么查啊。

网友:
不知道LZ换i/o了没有   在捷波板中 这样的情况 无非是5v供电  和i/o   一般都可以ok的

网友A:
你哪个主板5V供电不正常啊,先把供电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哪个主板5V供电不正常啊,先把供电修好吧

楼上兄台,我查阅了资料,把供电  和数据电压修出来了。但时钟电压5脚没有,要怎么办啊。第5脚时钟电压为零。求指点

网友:
这个图为键盘鼠标口的主板背面图。      到底是上面的为键盘呢,还是底下的为键盘呢。我测得上面的供电  时钟和数据一切正常。   底下那个的最右下脚是时钟吧,开机测得电压为0V。请明示

网友B:
那你跟下线啊,到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跟下线啊,到IO吧,

我把那个没有时钟的脚飞了一根线过来了,现在是5V的时钟了,但是开机还是一样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看来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毛病简单,你把键盘接口电路上的那个八解排容拆下来就好。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找到键盘设备,插个USB键盘试试

网友:
换USB 鼠键不行吗?

网友:
我也觉的换个USB接口的键盘,就可以判断出是借口还是别的东西出现问题了!换上可以用的话说明了管理键盘的短路应该是好的,PS键盘插到别的机子上可以用的话,那就证明了你的那个主板的接口坏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我折腾一圈后最后换的BIOS解决问题!

网友:
你那破卡本来就只跑到26就完了。换个卡吧,基地淘宝店的091 093都好

键盘报错。修键盘电路:供电、打值

网友(点评):
我的卡只跑C0和D5…………………………………………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键鼠口的供电信号

网友:
供电,时钟,数据。对地值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个USB接口键盘看下嘛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了这样的板,也没有搞好,不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供电要5V。。在跑下线,拆后面的排容看看

网友:
很明显的一个小故障。估计楼主对电路图不了解。

网友(点评):
我没有修,他自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