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开机掉电

楼主(2011-09-23):
CPU和内存插上,电流到0.6多后掉电,   拔掉U和内存到0.2多后掉电, 请大侠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
北桥加焊下看看

网友:
你 用示波器打\(^o^)/~啊波。看跑U没啊

网友:
是南桥虚焊了,加焊好了,但是还是不亮,显卡换了也没亮,

网友:
加焊SB以后,不掉电了吗。   现在电流是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