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重启就卡在开机画面

楼主(2011-09-23):
大家好,我买了一块翔升P35T的二手主板,上了E5300的CPU,每次一按重启就卡死在开机画面,其他的都正常,就是不能按重启,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上奔腾双核1.8的就可以,怎么办啊!各位大师指点迷津啊!!!

网友:
刷下bios包管用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bios的事。不过桥也有可能啊。

网友:
是不是上不了?显卡 内存不兼容

网友:
不支持,或电源功率低。

网友:
刷bios认新版本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