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赐教

楼主(2011-09-23):
今天遇到一台机子风扇噪音特别大换了一个新的风扇上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大概了解了一下是风扇转速过高引起的主板是精英AM2d的。

还有就是明明我是正常关机的但是每次开机机子要自检好久怎么处理

网友:
下个加速软件把自检关了

网友:
加一个十欧姆的水泥电阻在上边,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BIOS里面 把CPU风扇智能转速关了 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