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左键连键是硬件问题还是驱动方面问题呢

楼主(2011-09-23):
今天接了一台HP520,故障是进系统后鼠标移到哪里,哪里的文件或程序就打开,如果你不马上移开那文件或程序可以打开N个。。所以是左键连键,进论坛看了下,也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说重新安装驱动就好了,我试了下驱动安装失败,现在重新装个系统试下,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有的话指点下,还有就是怎么分辩是触摸板或主板上面的问题呢?小弟不才请指点,谢谢各位朋友,在线等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坏了 你 把键盘使劲敲打几下看看还联建吗

网友:
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