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独立显卡 插上主板显示灰屏 RGB拆电阻打值无穷大1

楼主(2011-09-23):
还请各位给看看  拿到显卡,后测了下核心供电为1.35V  显存为2.5v    接口电路5V    行场信号5V

接在主板上,显示灰屏  显示器绿灯亮    之后,加焊了GPU  再接上主板,还是一样灰屏    但灰屏的亮度比之前亮

但无任何字符   换dvi接口也一样     之后,拆了RGB 75欧电阻 对地值为1 无穷大     不知道这卡还有救不

补充内容 (2011-10-4 09:54):
对地为1 为开路啊 leewkong

网友(点评):
你把RGB3色接口旁边的3个电感拆了再打值,看下对地值还是不是1,对地值是1证明对地短路了,拆掉电感再打接口的值,拆点后接口那端不是1就拆点靠近核心那端3色线的电容,如果还害是1的话,核心挂了。

网友:
修显卡的师傅都在哪里呀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人家......门电路只是接通行场信号的

网友A:
有背面的图片吗,有种显卡RGB是要通过一个集成块(16还是14脚记不清了)转换,才会发出RGB信号.用表量RGB信号是比较大的比如500.但1我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背面的图片吗,有种显卡RGB是要通过一个集成块(16还是14脚记不清了)转换,才会发出RGB信号.用表量RGB信号是 ...

1门电路吗??

网友A:
门电路我记不得了你可以跑下电路,这种方案不多.不过这种继成块针脚比较密集,与从不同,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电路我记不得了你可以跑下电路,这种方案不多.不过这种继成块针脚比较密集,与从不同,你看下.

显卡背面就是一个RT9259  应该不是

WJC
不是我回家给你看下,是16密脚的.

网友A:
如没有我说的继成块,你换下核心试下,我原来修过一个7600GS的VGA RG为1但DVI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没有我说的继成块,你换下核心试下,我原来修过一个7600GS的VGA RG为1但DVI能用.

我再看看吧

网友:
把显卡拆了 重新做

网友:
建议检查RGB到核心之间的线路 核心先别管 RGB同时挂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先看看1117那里的5V有没有,,小电容有没有短路 三路可以互相测阻值对比 还有他这个故障和门电路没什么关系~绿灯亮代表行场是没问题的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接上DVI看看有没显

网友B:
还有忘了BIOS也刷下看看,,,先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忘了BIOS也刷下看看,,,先弄BIOS吧

恩,今天又收到了8片显卡,一片蓝宝石的,HD3870  核心供电1.38V  显存也有电压   喇叭报警 未发现显卡

网友:
上QQ 我跟你聊

网友:
照我上面说的方法试试 不行的话只有扔了

网友C:
红绿蓝直通GPU的  把电阻拆了没值,那一路就修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绿蓝直通GPU的  把电阻拆了没值,那一路就修不了了

那一路就修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一路就修不了?

你用转接头    另一路能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转接头    另一路能亮的

用过转接头,还是一样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这个烂显卡还不死心啊  你测下芯片背面GPU下方一般有2个电阻(如果一个的就留有一个空位)一端接地 一端对地一般为202欧 这个叫DAC-RSET电阻 测它的阻值

网友:
GPU下方电阻很多啊,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两个

网友:
看一下有掉件没.有的显卡就以些很小的电阻电容掉了会有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