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1W 显示器问题,第一次遇见那么怪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宏基AL1981W  的显示器,在测试的时候,插上电源线,和VGA 视频线的时候,显示器显示 无信号输入,然后一秒就灭掉,接着三秒后,又显示器无信号输入,,,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  一直是蓝色的,,,,,没变,,,,,是什么问题呢,,,驱动板,还是电源板,有谁遇见过。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在此声明下,主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怕有人会说,检查主机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我经常修,电源ic负载能力差。。。

网友:
应该是2269吧!

网友:
2269  是什么东西,,,请说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
就是220V那边的8脚芯片。。。这个i c 太差了。。。

网友:
OB2269cp     你说的这个芯片能用  OB3302CP  这个芯片代换吗?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高压或者灯管吧。。。。我碰见的都是灯管的事。。。

网友:
人家楼上的都说了,修过这个机器的,,,,

网友:
修过好多机器,肯定是通病啦

网友:
前天才保修了个和你故障一样的飞利浦22的显示器  是程序坏了  售后换驱动板维修的。

网友:
我都模糊了,到底是什么坏啊,,,我好换啊,,,,,,

网友:
电源有没有修过?

如果电源没修过,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电源板和屏未接到信号,重点检查5V电压和驱动板各电压是否正常,及按键板有无问题。

网友:
实在查不出就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