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线现象

楼主(2011-09-23):
昨天买了45米的网线,拿回去家里接上同事的路由器正常使用,用着用着经常QQ可以登录但是网页打不开,以为是路由器的问题所以换了一个路由,故障没有排除,电脑搬到同事哪里就可以打开网页,以为是网线问题,拿回去给电脑店,在他哪里测试接在电脑上可以打开网页正常使用,郁闷了 !这样的情况不能换线 现在又上不了网 请教高手们说说这奇怪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把DNS填上可能就好了

网友:
就是线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线质量不好·放干扰不好·······

网友:
Ping一下路由器IP,一般是192.168.0.1或192.168.1.1  看一看延迟时间一般是1~3ms,如太大就是网线或水晶头有问题。

完全同意

网友:
如果不是你同事在下载(看电影)或者用了限制的话一般是线的质量有问题了,用HUB的话可能会好点。路由器和网卡功率不够点。

网友:
测试下网线吧  这么长  是不能用点好的线 对了 路由的其它机器没有问题吧

网友:
搞干扰,需要好的网线。

网友:
可能系网线吧

网友:
是网络带宽不够,我遇到过。你不能上网时,要他把电脑关了,你就能上了。

网友:
1。可能带宽问题,试下把同个局域网内的其它网卡拨掉。   2。手动固定一下IP和DNS

网友:
指定IP和DNS

网友:
手动设置IP地址DNS  ..把DNS个改为跟IP网关已样  若是手动的该为自动获取即可

网友:
能上QQ而打不开网页,排除DNS问题,可以怀疑网络尖兵了,运营商不让用路由。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当然,有些路由是可以防尖兵的

网友:
好多不知道    我的电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你朋友电脑拿你这边来上

网友:
网络连接>属性>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协议(双击)>自动获取IP地址,自动获取DNS服务器地址!
我遇到过十几个这种问题,95%都是这样滴...

网友:
感觉线长了

网友:
设置下固定IP地址跟DNS地址。要不重新装下系统

网友:
能ping通网线就是好的

网友:
把DNS填到路由器和本机网络连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