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哪有CQ40-520TX声卡驱动

楼主(2011-09-23):
       今天给Compaq Presario CQ40-520TX装系统声卡驱动
打不上,官方网站只有win7和vista驱动。客户原来装的xp用了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不行。请问有知道可以在那下到驱动吗

网友:
你这个只有刷BIOS才能装的上去!!!!!

网友:
这个驱动确实很纠结,自己多摸索下吧!有驱动也不一定能装上去。驱动我倒是有。。。。

网友:
用自由天空的E驱动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的   加油吧

网友:
已解决
先安装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再安装声卡驱动程序最后安装IDT声卡补

网友(2013-06-27):
不要 乱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