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久黑屏

楼主(2011-09-24):
一台04年的15液晶,开机十几分钟后就黑屏,关了重机还是会黑,尝试换高压板,可是它原来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找不到同型号东西,单加高压板后面没空间,想问问是哪个元件不正常,然后更换元件.

网友:
晕死 型号什么的都没有 哪里能知道啊  板子上面是不是有c5706?或者5707??要是有 可能是这个坏了吧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电容鼓包了,哈哈哈

网友:
看登管、高压板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容,像你这种能开十几分钟最多的是电容。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问来问去都是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迅维搜一下出来的答案。比你开新贴的得到的答案还丰富更有价值。。。

网友:
先查灯管是否有问题。高压部分一般5706坏,高压包虚焊。

网友:
用一会黑屏,灯管问题比较大

网友:
确定不是灯管问题,换个高压板就好了。电容我仔细看过,没一点儿爆浆的样子。最后还是换了个空间加了一条高压板。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其中有个16V1500UF电容鼓包  换完连亮都不亮了  怀疑是5706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