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64 开机电流到1.4多掉回到1.2多到1.3、在线等

楼主(2011-09-24):
杀过桥 杀过显卡各部分电压正常。CPU部分不插CPU电压1.1 插CPU电流1.4的时候电压1.1掉回到1.2多电流的时候CPU电压0.8几左右??? 求帮助 在线等
cpu
显卡

网友: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
CPU有复位吗?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CPU有复位

网友:
这种问题,设计到信号维修了,应该按不走字,也就是不跑码的思路来修,看CPURET#发出来了没有,在北桥总线上的同步信号有脉冲没有,如果都的话,在看看南桥与北桥的总线上有没有脉冲,一步一 步判断

网友:
CPU 供电芯片估计虚焊 你试着重新焊下引脚试试看

网友:
那机器我记得是I3的吧,双BIOS的,最好先换个CPU看看,还有那个4M的BIOS刷下。

网友:
楼上说得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