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后的核心芯片与显存芯片如何快速测量好坏

楼主(2011-09-24):
请问下,拆机后的核心芯片与显存芯片如何快速测量好坏,这样可提高大家的维修效率.

网友A:
核心(正面对我7300GT)我主要是量竖式第一排与第二排的前两个电容,一般阻值为1-3,水平第一排电容一般阻值为30左右(二极管档).只要达到上述阻值我认为是正常.对不对请指点下

网友:
请问该显卡是什么厂家白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正面对我7300GT)我主要是量竖式第一排与第二排的前两个电容,一般阻值为1-3,水平第一排电容一般阻值为3 ...

你这只不过是测试核心供电部分的短路,如果是这样的话,拆下之前就可以测出来了。核心损坏情况很多,不都是供电部分击穿。就算是测短路,你也不过就测量了两个部分。核心供电起码有五个以上。所以说,你的方法仅仅是最基本的检测而已。

网友B:
除了bga测试治具,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bga测试治具,没有别的方法。

要想准确而又方便的检测核心的情况,是没有其它好的方法了,只能靠测试治具。

网友:
BGA显存也是这样吗,没有一点法子吗,看来快速判断芯片好坏是个梦想呀。

网友(点评):
显存点位少,简单,用万用表,有针对性的测量就行了,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点评):
谁说没有办法,上面不是说了吗。用BGA测试治具就可以检测.只是这种治具成本比较高罢了.

网友:
上机测试,能显就是好的,哈哈,这样够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