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烧毁原件

楼主(2011-09-24):
新手请教,这个烧毁的原件是什么东西,已经糊了根本看不见原件型号,周围的原件又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像素太那啥了吧

网友A:
抱歉手机拍的,原图太大传不上来

网友:
手机拍的也拍张清晰点的再上传啊

网友: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最好找一张图纸看看

网友:
是个MS管。。4419 ,,4800。。4358 都可以有,,报废板上大把的

网友A:
正式的会员区有图纸,但是我没有权限下载所以在这里求助了,o(︶︿︶)o 唉,这个是我朋友的机器,说开着开着问道糊味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我用手机拍的原图还可以,这个是用QQ剪切过的图片,原图片像素太高了

网友A:
谢谢上面几位的提醒,已经找到是什么型号的元件的,用热风枪吹开的,元件碎了,下面的电路板也起皮了

网友:
找一张图纸看看

网友:
这日子过的真苦

网友:
mos管,p沟道

网友:
找个数码相机拍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