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遇到一台HP6910P,没有待机电压,修复

楼主(2011-09-24):
我今天遇到一台HP6910P,没有待机电压,修复。也是LM393炸了,换了后,看还有短路,把EC取下来就不短路了。就换了一个,通电还是没有待机电压,郁闷,查了一下图纸,原来PQ65掉件了,不之OK。事后,想了想,客户这机器拿到我这里之前没有修过,不存在同行做手脚,应该是LM393过热致使背面的PQ65掉件。

网友:
过热掉件。那PCB板应该烧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