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服务器内存电压1.79V

楼主(2011-09-24):
DELL服务器内存,电压1.79V。插两根256M内存,单插任何一根都好,两根一起就蓝屏

这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或者会不会电压偏低

说明:两根内存频率,牌子都一样

网友:
把软驱给拔了,现在进系统过了,哦米拖佛.....别蓝了

网友:
基本问题是不兼容。把双通道在bios里屏蔽,个人看法 。仅供参考

网友:
进系统提示: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the system has halted

网友:
建议先用1条内存看看会不会蓝屏在去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