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能上机吗?

楼主(2011-09-24):
昨天我修了一个电源;故障是不启动,
  修复后其各组输出如下;+5V;4.86V.-5V;-5.23+12V;13.1V,-12V;-13.1V,3.3V;3.36V.因各组电压均与标称值不同!因此没敢试机!请问高手,这个电源能上机吗?

网友(点评):
+5v 的滤波电容 偏小啊 其他电压都正常 应为你是空载 加负载 电压会拉下来的

网友:
正常现象,问题不大。烧不死主板的

网友:
有些浮动是可以的

网友:
一切oK!不过还是先用个旧主板上机试试!

网友:
你的电压看不懂哦 一般待机5V  输出12 V 5V  3.3V  正常就可以上机。

网友:
怎么-5跟-12会有两组不同电压的?

网友:
正常,放心用。。。。。。。。

网友:
要以带负载测量的电压为准。

网友:
要以带负载测量的电压为准。正确。

网友:
一定要先挂几个负载测试的电压才准确,而且你这+12伏有点高  11.4---12.6  之间是标准  你的整整高了1V。毕竟是电源。对自己要求高点。

网友:
扬师傅您好:
  谢谢您的指教,我今天再试试看.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一定能修好它.

网友:
12V有点偏高!

网友:
oK!还是先用旧主板上机试试!

网友:
电压还可以,插上旧板试试。

网友:
12V偏高 接上假负载再试试

网友:
电脑电源保护能力强。

网友:
12v正常。那是空载啊,带上负载电压就会掉到正常范围内。

网友A:
换一个或两个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或两个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看看。

谢谢大家.
  经过试验.该电源已经投入正常使用.
  在此对所有帮助我的同仁表示
衷心的感谢!

网友:
不会是你的表有误差吧?

网友:
怎么没看到辅助电源的电压,没这个电压其他电压也不会工作的!

网友:
如果担心电压太高的话、多上些假负载,看看电压变化如何“在诀定要不要上主版。

网友:
谢谢您的指教,我已经修好啦

网友:
拿分走人!!!!!!!!!!!!!1

网友:
完全可,主板有保护的,放心

网友:
23+12V是什么颜色的线输出的电压啊?

网友:
紫五伏有,灰有五伏,就可以上机

网友:
紫有五伏,,灰有五伏,,,就可以上机了

网友:
电源修好后,一定要有负载的情况下测量,拷机20分钟以上。

网友:
废旧主板有的是。搞个旧的试试

网友B:
你好,你这电源上机是没多大问题的(指的是不会烧坏主板)。但用这样的电源来为主机供电长期使用,那就不是很合适了。用这电源,系统应该会不怎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电源上机是没多大问题的(指的是不会烧坏主板)。但用这样的电源来为主机供电长期使用,那就不是 ...

谢谢328

网友:
主板上的芯片都有保护的,电压波动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没事的。

网友:
加个负载试试

网友(2011-11-08):
以负载的电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