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上电,需要等待好几分钟才能开机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1-09-24):
故障现象:电源插头一直插着没有此问题。干脆不给电源供电,之后供给市电,按POWER键没有任何反应,需要等待几分钟,开机正常。
解决:
        这次有这个故障的是航嘉lw6228 p4电源,检查辅助电源部分,市电断掉再上电,测量紫色线电压,只有4.6V,同时万用表读数非常缓慢上升。由故障现象,初步判断电容老化。打开机箱查看,发现辅助电源变压器次级边的滤波电容16V 1000UF的鼓包了。其它电容外观没问题。替换此电容。上电测量紫线,5.1V,正常。短接绿黑线,各路输出正常。开机上电,正常。

网友:
好啊。果真如此啊。我昨天修的一个全汉的电源(带着显示器接口的那种,两种变压器的)也是这个毛病!一样一样的

网友:
在维修中,电容导致的电源占有很大比例的

网友:
电容鼓包导致的电源坏占有的比例很大。

网友:
待机电容容易损坏 一般都是因为关电脑没关插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