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分区后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1-09-24):
本地一个客户 电话说装系统后重新分区了 但是以前的数据不见了 请问怎样恢复呢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找不回来了

网友:
最基本的数据恢复

网友:
用软件恢复,百度上好多的

网友:
找后面的分区用diskgen!

网友:
先恢复分区表,然后恢复那数据,但全面C盘上的数据就难搞回来了,被覆盖了就没有办法恢复了

网友:
diskgen应该能解决吧 那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winHex找一下

网友:
最基本的啦,只要客户没有再次破坏,就可以用DISKGEN搞定的啦,不行就用WINHEX

网友:
用磁盘精灵搜索原分区出来了 再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看来搞了硬件 软件也要搞 英文又不懂 搞的头疼哟

网友:
WINHEX可以自动搜索丢失的分区,当然用好要相当的功力,呵呵...
现在新版WINHEX比较智能了...可以试下...

网友:
c找不回来了哦!

网友:
新版WINHEX比较智能了...可以试下...

网友:
个人喜欢用DISKGEN,操作简单,界面清晰。一般的重新分区都可以找回的

网友:
重新分区后,有没有覆盖,这点很重要

网友:
用DISKGEN  找回以前的分区表   然后 用软件 扫 后面的盘    c盘 被覆盖安装后  估计 希望不大

网友:
谁用过PC3000?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