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 125F 充电时,屏幕周期性闪烁

楼主(2011-09-24):
同事的一台老机了,单独用电池或适配器开机,屏幕不闪烁。装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后,屏幕周期性闪烁,大概是1.5秒闪一次。请高手指点是部分出了问题?电池是新的。手上的两块都 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  建议你换一个 19V 4.74A的电源试试 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我换一下试试